楼主(2017-10-19):
明电舍18.5千瓦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正常,但是输电流不正常U相7.5 V相4.5 W相7.2,检查驱动电容,芯片,光耦,电阻,正常,把另一台变频器主板对还正常,问题在区动板,找不到原因那位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A:
   检查驱动部分供电、光耦、栅极电阻。供电重点检查滤波电容与整流二极管,光耦可对调测试,栅极电阻要测量。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测试三相的波形来分析。

楼主:
驱动部分电容全部还过,电阻都测量过,没发现有问题?
我发了几张图片,老师们给看看

网友B:
929光耦输入5V电压检查一下

网友C:
主板和驱动板的线和插座查查

楼主:
感谢老师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