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9):
一.吹灰
二.检测  先不通电检测。根据检测结果与客户介绍变频器情况,再决定是否通电检查。
三.上报检测结果。
四.报价。
五.维修。

1.对时有时无,接触不良,不定时 随机出现的故障。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主要针对线路板】采取敲击 摔打 按压的方法,来发现故障或故障点。还可采用对线路板重新焊接【重焊线路板之焊点】的方法,尤其对怀疑部位更是如此。
2.对故障不易查找,或查找困难的。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可适当采用触摸法,通过触摸或拨动检查故障点,看个别器件或元件是否发热【比较同等原件】,再拨动或触摸的过程中,看面板显示情况或变频器有什么故障显现或动静或现象。主要是针对线路板的。
3.还可采用清洗法,对故障线路板进行清洗来消除故障
4.疑难故障不好下手,主要指电源原因引起的故障,比如开关电源故障 驱动电路故障 主回路故障均可采用换电容【主要是电解电容】的方法,来排除故障。有时还真管用。此类故障有的表现为过流 有的表现为过载 有的表现为欠压 有的表现为无故障停机。。。

网友A:
我们这一台施耐德变频器偶尔报警千瓦,但实际和他并联的变频器却没有问题,把变频器电路板上插头都重新拔了又插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