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学习使用FX5U

楼主(2017-10-19):
 从别人一个5U的PLC编程出来的程序,看来复杂,而且使用模块化来编程,但是我找来找去的就是没有看见用来控制伺服的输出Y0-Y7,但是接线确实接上去了,为什么会找不到输出

网友A:
上现场照片和程序呀!不然我又开始猜了哦……

网友B:
以西门子编程的经验来看,伺服控制都是通过向导完成的,内部指定了输出位,程序是找不到的,不知道三菱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C:
人家是符号编程,你在查看里面选择地址显示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D:
最新上市的,目前就用过3u,和3u以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用5U的,感觉跟3U相比较,还没有3U好用,好多命令又要重新学

网友E:
综上所述,学技术不如搞管理,技术几年一更新,不学就落后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很多人不适合搞管理的,也有很多人吃不了技术饭的。。。

网友G:
查看下程序的输出点使用情况应该可以看出来有没有使用

网友H:
我没有用过5U,可能用通道代替了吧!  松下就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很多人不适合搞管理的,也有很多人吃不了技术饭的。。。

然后就尴尬了

网友I:
太前沿,短时间,学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李时珍的皮

网友J:
在定位设置里面呢~

网友K:
5U是用什么软件编程?现在还没接触过

网友L:
导航窗口里面的参数有个5U CPU选项 打开可以找到设置定位功能

网友L:
FX5U它也兼容3U的定位指令,没必要纠结别人的,觉得复杂的话直接用3U的更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诶!找到了,在参数--模块参数--高速I/O--输出功能--定位模块--定位设置。请问能加你联系方式,我在这方面多多的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