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0设定值如何写入触摸屏

楼主(2017-10-20):
》
各位大师傅>= k50 D10中的K50设定温度值如何写入触摸屏地址,?

网友A:
呵呵;前面的数值不会用D**来代替?
在屏上D**随你设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
各位大师傅>= k50 D10中的K50设定温度值如何写入触摸屏地址,?
哪有K50啊?
你是要在触摸屏上显示还是?

网友C:
用地址替代你需要设定的值,然后在触摸屏上把你需要的值写入地址。

网友D:
你这个问题一下子让我懵逼了,没有完全听懂你的意思! K50 已经是一个数值了,如果你想在触摸屏可以设定这个数值,就用一个D 寄存器代替

网友E:
把上面程式里面的K80改成D0或者R0或者其他任意未用到的软元件。

楼主:
K80是我设定的温度值8度,D10是NTC读取的温度放在D10寄存器里当K80小于或等于D10有输出,K80值可以改变请问在触摸屏上如何设置啊,K80地址如何添加触摸屏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K80是我设定的温度值8度,D10是NTC读取的温度放在D10寄存器里当K80小于或等于D10有输出,K80值可以改变请问在触摸屏上如何设置啊,K80地址如何添加触摸屏上?
楼上都说了那么多了,楼主还看不懂啊?你用哪品牌型号的屏呢?以前没写过屏的程序吗?

网友F:
LD<= K80 D10 改为 LD<= D200 D10,触摸屏用数值输入元件,地址D200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可以解释下,为什么用D200呢,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触摸屏,谢谢指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解释下,为什么用D200呢,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触摸屏,谢谢指导
只要是没被占用,没有特殊含义的寄存器都可以使用!

网友I:
楼主属于新手,问了这些让我很感到郁闷,随着时间长了,做的项目多了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J:
在触摸屏选用PLC的D然后把具体的数据输进去就行了。

网友G:
是的,我是新手,谢谢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K:
用地址转移

网友L:
按照8楼的写,还不明白就看触摸屏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