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0):
系统:GSK988T,实际使用的伺服电机是516,7.5kw的。
1、伺服驱动器设置526电机参数,系统读取的也是526电机参数,11kw(与实际伺服电机不一致),这时候系统是不报警,但是程序编辑的话转速只能在800转,一旦程序编辑超过800转,伺服电机反馈的转速不到800,电机也有异响,几秒后出现报警:《5003:GSKLink通讯出错》;若是编辑程序设定800转,通过系统倍率调整,转速可以到900以上,而且不报警,伺服电机运转无异响;
2、伺服驱动器设置516电机参数,与实际电机一致,但是一开机就提示报警:《5030:S轴伺服当前参数文件中的伺服参数与读取到的伺服参数不一致,请选择生效的伺服参数。》

求高手指导下,怎么处理

楼主:
自己顶下。Help.........

楼主:
没人在吗?

网友A:
如果确定你查的资料没有错误,那就需要联系广数售后部门了。

网友B:
电机修过吗?方便上一下照片看一下!
GSK988T?

网友C(2017-12-12):
你的是旧版本的988T系统,没有对应的主轴伺服配置文件,最高效的处理办法就是将系统软件更新到3.04或更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