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林15kw变频

楼主(2017-10-20):
我有一台西林EH640变频15KW的变频器,送电故障P.LU,接触器没吸合,拆开看到电源板上R14电阻已烧毁,看不到是多少欧电阻,没有同款变频可参考,求助大神们有同款变频的帮我看下是多少欧的电阻,万分感谢??

网友A:
很难手头有与你一样的东西。根据电压电流计算一下,自己选一个电阻得了,又不是很难

网友B:
参照同类型电路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殴
谢谢大神,我试下??

网友D:
这个电阻是做什么的?线路上的电压参数?什么都没,瞎蒙呀?风险太大了。最好是有原理图,维修级的,图纸要有,否则修完了以后也不好验证维修效果和质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是做什么的?线路上的电压参数?什么都没,瞎蒙呀?风险太大了。最好是有原理图,维修级的,图纸要有,否则修完了以后也不好验证维修效果和质量呀。
对的,关键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现在还扔着。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的习惯要是修东西,先要有资料,知道他的工作原理了,再去检测和维修,否则,就不接手维修。没那道行。因此也很少去修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