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17-10-20):
模块坏了,去掉模块,通整流电,显示5C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可能是模块检测,检测不到模块而已,查看说明书

网友B:
可能电流检测信号没有进去,它的电流检测是怎样检测的?

网友A:
电流检测,就找传感器。

网友C:
找几本咸工的书多看看,还有你有些马虎,把‘SC’都看成了‘5C’,这对于电路板维修,特别是新模块更换来讲都是大大的危险哈!

楼主:
不好意思,维修不久,罪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