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0):
公司机床有一台富凌变频器坏了,想找他们公司或者深圳附近的代理商购买,有那位大师知道的吗?

网友A:
保修期内可寄回台州公司维修;

网友A:
你原来用的是富凌什么型号的?
老款的可能会停产了;

网友B:
坏了,维修一下照样用,国产机不难修

网友C:
只要显示板可以正常显示就先把里面的数据读出来备份,急用就用其他的换,不急用就把这个拉出去维修的啦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由于生产任务重,没时间维修了,已经联系厂家发新型号变频器代用,到时候换好了,再来捣鼓旧的,旧的型号厂家已经不生产了.

网友A:
哈哈;其实这个富凌的生产厂家就在我们附近;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就在石粘那里嘛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生产基地在泽国,离石粘有几KM远;

网友E:
富凌变频器的服务还是不错的呀 , 有时间 就可以看看变频器故障到底出在故里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