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1H 和威纶MT6103IP 通讯异常,时有时无的

楼主(2017-10-20):
485,四线,相关的硬件都换过了,是设置问题吗?,求助

楼主:
人机传错了

网友A:
plc设置里面的参数呢?是否对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是通讯不上,断掉一段时间又自己连上了一直这样反复,CIF11,人机,9pin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波特率降下来试试,dip开关设置对了吗
485,4w?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波特率之前是115200,刚刚改成9600,拨码开关的设置是sw 1 on,
其余都是OFF,刚才查了下信号干扰,双绞线加屏蔽网加扣磁环,旁边的电磁阀线圈都关掉了,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B:
你确定屏是422通讯?plc改用485试试

网友C:
硬件接线怎么接的?可以把PLC程序和触摸屏测试工程贴出来!

网友D:
MT6103iP,我在FX5U也是出现诸多问题,应该属于威纶硬件不稳定或者软件问题,

网友B:
用232口再试试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已经找到问题了,顺便分享一下,虽然人机上面写的是 cp/cs/cj但是这个CP只是支持 cp1l和cp1e,cp1h要选择HOST LINK,这就很有问题了,plc里面设置都是HOST LINK,HMI的选择却不一样,还有好像我用的是4线,但是选择的是2W也能连上,没什么问题,设置如图undefine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公司电脑,相关文件都加密了,今天连截图都打不开了

网友E:
PLC设置71E,你的停止位长错了

网友F(2023-04-26):
楼主好,我现在也发现通讯不了,你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G:
MODBUS_RTU的停止位应该是1啊,MODBUS_ACCII的停止位是2

网友H:
和欧姆龙通讯 不是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