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与变频器MDBUS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7-10-20):
,如题,现在200的通讯口是九针的,而变频器只有两个接口,我现在直接用两根线焊在3和8脚上连接到变频器,可是变频器没反映,想请教一下大家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并不是说线焊好变频就会有反应了,变频器需要设置相对于的参数,PLC需要写指令发送代码给变频。变频接收到指令后才会有动作……

网友A:
图片上你的PLC在STOP状态,都没有运行……

网友B:
我做过,也远程帮很多人解决过这类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您能不能指教一下?

网友C:
软件和硬件都需要做一些处理。

网友D:
plc没有运行啊,你怎么确定是否正常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题,现在200的通讯口是九针的,而变频器只有两个接口,我现在直接用两根线焊在3和8脚上连接到变频器,可是变频器没反映,想请教一下大家问题出在哪?
PLC好像都在STOP位置上啊!和变频器通信,通信连接是一回事,这还牵扯到PLC要写通信程序、变频器要正确设置通信参数!
你加我QQ149034219,我先给你一套以前做过的程序!!!

网友F:
大哥CPU还没运行啊

网友G:
首先你要在程序调用MODBUS读取子程序啊。而且你也要知道变频器对功能的MODBUS映射表,读取对应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H:
要设很多东西的,并不是联上去就可以。
设置好波特率和通讯参数就差不多行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你想的太简单了,还以为自动读取呢。

网友J:
除了硬件联接,你在PLC的程序中还有相关的设定,变频器上还有通讯参数的设定,如果软件没有问题,可以试试AB端口的线对调下!

网友K:
根据PLC和变频器使用的通信协议设置变频器的相关参数,PLC写相应的通信程序,plc还要RUN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弄好了

网友L:
硬件联接后,还要通信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