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辆轨道定位的逻辑控制,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7-10-20):
我们老大想做一个沙盘上的轨道车,我用的三菱fx2n,我这碰到一个问题,如何通过接近开关(或干簧管),判断车是否在这个区间内,三角号是检测点,车上也有检测点,小车经过检测点,有开关量的动作,一开始我想用小车经过A锁定区间1,经过B解除区间1,但是只能是一个方向,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如果实现是不是还要增加检测设备(小车不是单向行驶,是双向通车)

网友A:
检测点信号+小车运行方向就可以判断小车在哪个区间了

网友A:
如果不中途改变方向的话用加1减1计数更方便,以A为原点,B=1,C=2,....,返回减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会改变方向的

网友B:
小车用什么带动?没方向信号?

网友C:
A-B-C-D-E五个位置检测用沿触发,再自锁,相当于按钮自保,从A至E即可判别顺向位置,从E折返A,将信号清零复位,仍然是沿触发自锁,到A点也可以确定沿途各点位置。关键是换向清零复位。
这题目挺有意思。你现在的传感器和位置上的信号,足够了。

网友A:
不管正转还是反转,没经过信号点时都在同一区间;用计数时,与原计数运行方向相反时第1个信号不计数

网友D:
楼主做跨小车这种类型吗 我做的运行好几年了非常稳定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E:
固定轨迹的话参考三菱的培训案例,有现成的

网友F:
关键是小车的运动方向是否可知
可知,前面网友已提出好建议
不知,要加检测器件

网友G:
可以考虑用步进做,只在当前步内信号起作用,其他时即使有信号也不执行。

网友H:
每检测点用两个开关来检测就可以判断方向,或者直接用编码器或者自制一个码盘来检测

网友H:
两个开关一个前一个后(A,B)用A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来读取B的状态就可识别当前的方向,然后作加一或者减一就知道小车到了哪个区间;用编码器检测同样如此,只不过不需要你写程序来判断方向,直接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就行了,然后根据计数器的值就知道小车到了哪个区间

网友I:
我对于这种编程都是将小车位置用寄存器存储位置:前进过一个区间信号加一后退减一,就这么简单

网友J:
能装绝对值编码器的话,根本不用这么复杂的编程,PLC直接读取当前值就OK了。并且国产的绝对值编码器又不是非常昂贵。

网友C:
嘻嘻,集思广益,方法很多呦,一个控制工艺的需求,可以引出各类不同技术风格的解决方案。百花齐放。真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J:
一个绝对值编码器不少钱吧 ?还是要经济算算

网友K:
有方向信号就好办了。

网友L:
前面有人提到的用计数器加上方向判断加、减的方法挺好的。

网友M:
用DECO功能指令设定ABCD几个区间的站号如设A=1 B=2 C=3 D=5,再用比较指令判断啊,呼叫的站号跟你当前小车的站号做比较,当呼叫的站号小于小车当前的站号时电机左转,当等于的时候停止,当大于的时候右转

楼主:
回复 网友I:
已使用这种方式,一个点并联安装两个检测装置,计数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