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0):
三菱FX3SA-30MT,欧姆龙编码器E6B2-CWZ6C,的A相接了PLC的x0。编码器1000脉冲每转,最高响应频率为100KHz。
程序是,LD    M8000
       ANP   x0
       OUT   C200 K120
       LDP   C200
       RST   C200
发现编码器慢慢匀速转时,还能读取x0的上升沿;用手快一点转动编码器,就读取不了x0的上升沿了。

请问一下,是程序有问题还是编码器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程序问题:高速计数器不能加该计数输入接点,高速计数器是直接对相应高速输入信号进行计数

网友B:
呵呵,不能使用ANP X0这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程序其他地方能不能出现x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程序其他地方能不能出现x0???

网友B:
X0做为高速计数器输入时,在程序中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C:
高速计数器上的输入点不能作他用。

网友B:
使用前先把FX3SA硬件手册看一下,而不是想当然的凭自己的直觉去使用;
只接A相到X0上使用单相单计数,对应的计数器为C235;
接A B二相时使用双向双计数,对应的计数器为C251;

网友D:
他程序使用的是普通32位双向计数器(32位高速计也是双向计数器,普通16位计数器为增量式计数器),对于低速可能没影响,但对高速计数来说可能就不行,普通计数器对x信号计数时,要求X的通断和接通一次的时间要大于plc的扫描时间,否则会出现丢步现象!普通计数器受扫描周期影响,而高速计数器是中断方式计数,不受扫描周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高速计数器能对高速脉冲计数的原因!

网友E:
用高速计数器指令试一试

网友A:
楼主:三菱全系列PLC,凡是高速计数器均见不到使用该高速计数器的输入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