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0):
最近遇到一批柜子,塑壳下面是熔断器  正泰那种普通的熔断器,再到变频器。    有人说熔断器应该选快熔,普通熔断器不行。如何解释!

网友A:
理论上应该选快溶,强调的就是个“快”字,因为电子元件相当娇气,稍微慢一点就完蛋,但实际上用熔断器比较麻烦,有部分厂家直接选用断路器。

网友B:
选择熔断器,下边过热一定要选好,我们这一台电机,保险烧一相,过热没动作,电机缺相烧了

网友C:
断路器只要选型合适,过载,短路都能跳闸,还要熔断器干什么。只见过在两个或三个变频器的母线并联时加了两个快熔。

网友D:
其一,你要看技术要求,是1类配合还是2类配合,要求不同自然元器件要求不一样,具体参考IEC60947-4,这里简要说下
类型1:
在以下两个条件下,接触器及继电器允许损坏
1.1 对操作者个人安全没有危险
1.2除继电器和接触器外,不对其它元器件造成损坏
类型2:
2.1 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触点允许熔焊,但必须容易分开
2.2 根据2类配合试验,开关装置和控制装置能正常运行。
至于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配合,建议是适当的维修保养,元器件成本低,不强调工作的连续性时选类型1;
强调工作连续性,维修保养时间有限,规范要求的2类 就要选用类型2

其二,对于类型1而言,快速熔断器不是必须的,延时的普通熔断器或者不要都未尝不可,断路器+接触器+变频就足够,前提是断路器要是马达保护器,带必要的热磁脱扣, 对于类型2,虽然变频器有足够的保护,还是建议快熔。

说到底怎么选就是看能允许的元器件损坏程度,如果设计院或者业主有要求,建议参照要求来, 另外也可以参照厂家的配合选型表来。

常规没有设计院图纸或者客户要求的话,我们自己做的柜子如果已经用了变频器,熔断器我们都没用的,等下午有空发几个配合选型图

网友E:
我们都用的是断路器。

网友D:
这是施耐德样本上的配合选型表,不同的厂家应该大同小异吧,施耐德这边基本不涉及到熔断器,不管是1类还是2类保护,有一种方案是快速熔断器+接触器+变频的组合

网友F:
变频器上口的电源开关,我们从来不用熔断器,都是断路器。断路器,短路跳闸保护。这就够了。至于装快熔的说法,那是为了保护变频器输入的整流二极管模块。这个模块,说的难听点,都不值钱。白菜价。你换的保快熔成本都和它差不多的(真正能保护半导体元件的快熔很贵)。仅此。个见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费心了!

网友G:
电子元件的保护要用快速熔断器,常见直流驱动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选择熔断器,下边过热一定要选好,我们这一台电机,保险烧一相,过热没动作,电机缺相烧了
烧熔断器就会导致缺相,这个问题是要引起重视的,选不对倒麻烦。

网友I:
熔断器是早期断路器性能不是特别可靠时作为辅助保护,现在断路器保护性能已经完备,我现在的设计都是见不到任何一个熔断器

网友A:
熔断器与断路器相比,熔断器的动作速度快,尤其是快熔,要比断路器快的多,对于保护电子元件以及特别娇气的元件相当重要。而断路器就是可靠,一旦动作,将同时断开三相电源,这是快熔所无法实现的,从而可避免缺相。

因此,在电容补偿设备中,都采用熔断器作为保护,而不用断路器,起原因就是因为断路器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G:
回复 网友I:
直流驱动器也不用么

网友D:
缺相保护一般的变频器应该都有的,不管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时间也可以调的。

但有时候:
1)在投入运行前作小电机试验时,有的变频器需要调整电机参数,一般是最小值,这样就不会报缺相;有的是做实验时不能启用缺相保护这个功能。
2)做完实验缺相保护没有解锁或者做实验时直接屏蔽掉,导致运行时真正缺相的时候保护却没了,这个就危险了,所以建议不要屏蔽掉该功能。

我们的常规的做法是在断路器的下端接入电源保护器,不到百元的一个玩意,然后将保护器的输出故障串入到启动回路中。

网友J:
好像实际应用中没看到过装快熔的。

网友H:
通常 我在使用软启动器时,会用到快熔的,这东西 不便宜。

网友K:
我一般在前面加断路器,变频器故障短路时跳了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直流驱动器也不用么
我用欧陆590系列也是从来不设计熔断器的,只是前端断路器的短路保护延时设定为零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直流驱动器也不用么
我用欧陆590系列也是从来不设计熔断器的,只是前端断路器的短路保护延时设定为零罢了

嗯 ,这样用好,我们以前通常 用熔断器设计,用户那里总报怨,嫌更换元件耽搁工时,还有浪费的嫌疑。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熔断器与断路器相比,熔断器的动作速度快,尤其是快熔,要比断路器快的多,对于保护电子元件以及特别娇气的元件相当重要。而断路器就是可靠,一旦动作,将同时断开三相电源,这是快熔所无法实现的,从而可避免缺相。

因此,在电容补偿设备中,都采用熔断器作为保护,而不用断路器,起原因就是因为断路器的速度跟不上。
现在很多无功补偿都用断路器了

网友I:
技术都是在发展的:以前断路器动作时间动辄以秒计算,现在的断路器有的动作时间也就是20-30毫秒

网友M:
回复 网友H:
快熔我们一般用于变频直流母线上

网友N(2017-12-07):
不是说变频器前后一般不要装什么断开装置的吗?

网友O:
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用熔断器的,全部都是断路器,方便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请问,您说的直流母线是什么?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