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加热控制器

楼主(2017-10-20):
电磁加热控制器报E-odd是什么回事?哪位大神指教一下,这次先行谢过。

楼主:
哪位大师傅修过,或者有资料, 指点一二,小弟修过变频器,对这种设备接触的少,且这个设备没有标签,网上也不好查阅资料,修这样的设备要接假负载吗?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最好是找说明书来看

网友B:
楼主你这装置没铭牌没型号吗?

网友C:
此乃高频电源,配感应器,可以瞬间加热的,修高频一定要严谨,不想修变频器那样,高频容易受干扰,容易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乃高频电源,配感应器,可以瞬间加热的,修高频一定要严谨,不想修变频器那样,高频容易受干扰,容易炸机
一看就是大师级别的,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C:
看样子是一些小厂改造的,机器,,是风冷系统,功率不算太大。

网友D:
这种情况首先应该咨询厂家,一般厂家都会做出技术指导,告诉你故障代码的意思。如果实在找不到厂家那就按变频器的维修方法来修,基本差不多,自己因该作个负载试机。用6平方的线大约40-50米绕在经过保温的铁管上就可以试机。在此之前应该做一下检查。1检查IGBT模块正常吗,2检查驱动波形正常吗,3检查电源正常吗,电源主要是滤波电容。检查驱动波形要屏蔽模块压降信号和变频器一样把驱动的中间两根线连起来然后在和压降检测线连起来即可发波。

网友E:
没看过手册,真不敢说这个代码是啥意思

网友F:
找厂家,查手册,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