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使用OMRON定时器?

楼主(2017-10-21):
第一条这样使用,错误何在?
第二条使用固定值,正常。

网友A:
TIM的定时值必须是BCD,所以它的定时值不能大于9999(bcd),你这里D0的值肯定大于9999(bcd),推荐使用TIMX(二进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M的定时值必须是BCD,所以它的定时值不能大于9999(bcd),你这里D0的值肯定大于9999(bcd),推荐使用TIMX(二进制)
说对了一部分,TIM指令要求设定值是BCD码,出现错误是因为D0里的值不是BC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解,已经试验过,谢谢,让我少走弯路

网友C:
是不是连接了触摸屏?
D0的值是触摸屏设定的呢??

网友B:
这是初次使用CP1E,又没做内存初始化的通病。
由次经历,你该清楚,安装电池的必要性。

网友D:
格式不对。

网友E:
如果你想都使用D,PLC属性里面有一个以二进制执行计数器计时器的选择

网友E:
或者在寄存器前面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想都使用D,PLC属性里面有一个以二进制执行计数器计时器的选择
楼主使用的CP1E没有这个属性
使用D与BCD/BIN进制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或者在寄存器前面加@

是这样吗?已经不是原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不到你还挺关心我的,还知道我用的CP1E的呀?

网友B:
哈哈 以前的信息透露,不差钱还是建议用cp1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