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1):
现在使用的是欧姆龙CPIH与欧姆龙NB触摸屏通讯,走的是232通讯,但是有点问题,它的数字变化显示不能够连续,,一秒钟数字跳动2-3次,,,在这个让人看起来很是不舒服。。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A:
具体显示的是什么?模拟量?

网友B:
这是正常的,NB屏性能如此,殴姆龙不一定比国产强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常的,NB屏性能如此,殴姆龙不一定比国产强哦。
本身就是国产贴牌的
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网友D:
回复 网友C:
NB屏也是贴牌?透剧一下,贴的谁家屏?

网友E:
NB的和步科的一个套路,软件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NB屏也是贴牌?透剧一下,贴的谁家屏?
你的楼下已经回答了
步科 KINCO

网友D:
引用 网友E:
NB的和步科的一个套路,软件都一样。
形似神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NB屏也是贴牌?透剧一下,贴的谁家屏?
你的楼下已经回答了
步科 KINCO
贴牌还是代工
看其某型号变频器,那才叫贴牌。
再看某品牌触摸屏,那才是贴牌。

网友C:
软件都是一样的
硬件液晶 触控板有点变化
欧姆龙要求还是要严格一些的
贴牌还是代工就清楚了。
代工应该是算不上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软件一样吗?
请教如何用步科的软件打开NB保存的程序,或反之,或链接NB?

网友F(2022-12-22):
提高通讯速率就可以了。我设定到576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