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1):
一客户电泵需要保养,问我们报价是否包括电机耐压试验费用和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费用,我说先问问我们报价人员看。

实际情况是客户有一个项目电气柜需要更换或者改造(还没定),电泵运行十多年了还没保养过,但问题也没有。这次趁着改造的机会也一并拉到我们原厂进行保养。耐压试验我们确实做不了也没那个条件,因为我们制造的电泵的电机都是外购的。

如果是改造电控柜的话,电气设备的预防性试验做哪些?实际情况是电控柜也没什么问题,只要一些功能性的增加。

楼主:
常规的保养我们只做绝缘监测,做绝缘漆,烘干,完成后进行运行试验出具基本的报告就行,真要是做耐压试验只有电机厂做了,说回来没有换绕组,绝缘也好有必要做耐压试验吗?

网友A:
你这电机是多大的?
小机器就是绝缘耐压
大的电柜预防性试验也就是绝缘耐压
有继保的要测试继保准确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5KW的电机,运行12年了。客户说要做耐压试验和针对电气设备的预防性试验

网友B:
这种检测设备只有电机生产厂家才会有吧!

网友C:
我怎么感觉绝缘和耐压测试是一回事呢?难道不是吗?都是加高电压看绝缘电阻嘛。绝缘的高压与耐压试验的高压等级不一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的!
开关继保是要做
电机的主要是绝缘阻值。高压电机厂家可以做。
一般的自己用绝缘表测一下吧

网友D:
对这个也没有概念,绝缘测试和耐压试验,从表象上看,可能两者用的仪器不一样吧,而绝缘读的是阻值、耐压读的是泄露电流(测试电压可调),但不了解两者的测量实质。
回答不出楼主的问题。

网友E:
实际电机在厂家的话需要测试吸收比了解绝缘材料的可靠性。单纯测试耐压和绝缘电阻并不能准确了解绝缘材料的受损程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绝缘和耐压测试是一回事呢?难道不是吗?都是加高电压看绝缘电阻嘛。绝缘的高压与耐压试验的高压等级不一样?
, 不是一回事的,绝缘用500v的摇表测试即可,而耐压是专门的耐压测试仪,加之二千付以上的高电压,加上几分钟时间。测试其泄露电流。耐压试验对产品有损伤,一般不让多做。一般都是出厂做一下。

楼主:
是的,当初厂里做CCC时,开关的耐压必做,是有专门的测试仪来进行,但是针对电机的怎么做还没见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完耐压后,绝缘都是要再重新检查的。

网友G:
耐压测试不会对电机有损耗吗?

楼主:
说到预防性试验,尴尬了,究竟要做些什么真不清楚了,也就是测测绝缘?毕竟运行时都没出什么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搞不清楚,没见过电机怎么做的,应该主要是在绕组端加电压测试吧,下面是我先前所在的公司编制的标准,是船舶行业的,名字我们那也叫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
............................
b) 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1) 电机绕组换新者,应进行介电强度试验。试验电压为交流50HZ,时间为1min,无击穿或闪络。试验电压见表10.2.6;
表10.2.6
序号             电 机 或 部 件      试 验 电 压( 有 效 值)
1 1kW以下的电机或额定电压不超过36V的各种电机 500V+2倍额定电压
2 1kW以上的电机或额定电压超过36V的电机 1000V+2倍额定电压,但最低为1500V
3 直流电机的他励磁场绕组 1000V+2倍额定励磁电压,但最低为1500V
4 同步电机及同步补偿机的磁场绕组
1)同步电机的磁场绕组;
2)当电机启动时,磁场绕组短路或并联一个小于绕组电阻10倍的电阻;
3)当电机启动时,磁场绕组并联一个等于或大于绕组电阻10倍的电阻或启动时采用带(或不带)磁场分段开关而磁场绕组开路。
10倍额定励磁电压,且最低为1500V,最高为3500V

1000V+2倍最高电压的有效值(此电压在规定的条件下存在于磁场绕组的线端间,如为分段磁场绕组则存在于任一段的线端间),但最低为1500V
5 非永久短路(如用电阻启动)的异步电动机或异步结构的同步电动机的转子绕组
1)不可逆转或仅在停止后才可逆转的电动机;
2)在运转时将电源反接而使逆转或制动的电动机。 1000V+2倍转子电压
1000V+2倍转子电压
6 励磁机。下列情况除外:
1)同步电动机(包括异步结构的电动机)接地的或启动时不与磁场绕组连接的励磁机;
2)励磁机的他励磁场绕组。 与所连接的绕组同为1000V+2倍励磁机额定电压,最低为1500V
1000V+2倍最高额定励磁电压,但最低为1500V
2) 内场试验结果应作记录,并填写电机试验报告高低电压试验。
直流电动机有高低电压要求的,应进行高低电压试验。按铭牌高、低电压空载各运行5min,按铭牌高、低电压满载各运行10min,测量并记录电压、电流、转速及换向等各项数据。

网友H:
让权威专业出具检测报告没有几十万恐怕出不来,遇到过一个客户,要控制柜的检测报告,经多方了解,天津有国家级机构,结果以为钱的问题,还没下文(不愿掺和,有问题解决问题,弄出一个都没听说的检测报告来)
看题目,应该是电机厂例行检查的事,用户只要看其出厂资料。

楼主:
是的,就是例行检查的事,我就是在想怎么跟人家解释清楚点而不是打马虎眼过去。今天跟他回了:

主要思路是:1)绕组绝缘好,不做耐压试验,运行试验记录相关数据是必须的。
2)电控柜元件有问题直接更换,不再做预防性试验,车间路做做功能性试验就好。

网友C: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有关电机的型式试验,知之甚少。不是电机行业的。隔行如隔山。在此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有关电机的型式试验,知之甚少。不是电机行业的。隔行如隔山。在此感谢。
客气了版主,共同学习,共同交流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主要是行业,隔行如隔山,虽然专业对口,但所占行业不同,知识面就受到约束了。互相学习!

楼主:
你们真是客气,这样在我帖子里出现,荣幸!

网友I:
一般测量绝缘和直阻就行了,耐压试验一般属于开发性试验,对于普通的电机没有做的必要啊!有条件的话可以做解体,更换轴承油脂,吹扫和清洁!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教,什么叫开发性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