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部件库导出问题

楼主(2017-10-21):
目的是建立自定义的数据库,可当导出默认数据库时,却发现只有部件库导入功能没有部件库导出功能 ,是这样吗?版本是V2.6的。

网友A:
自定义部件库不在这个窗口

网友B:
是设置里面导出的,或是右键点击部件库导出的,你试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设置里面导出的,或是右键点击部件库导出的,你试下把
嗯 ,怎么没发现 呢

网友B:
部件库导出,我知道的就有两种办法:
1.鼠标右键点击部件库名称,导出
2.点附加--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设置里面导出的,或是右键点击部件库导出的,你试下把
按你说的第一种办法:鼠标右键点击部件库名称,但奇怪 的是我这里找不到导出功能,如下图:
按你说的第二种办法:点附加--导出,结果也没有找到导出功能 。
我用的版本是V2.6的,楼上你的版本是哪个?

网友B:
我的也是2.6呀,话说从2.1开始就是这样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2.6呀,话说从2.1开始就是这样操作的
呀,那我就奇怪 了!

楼主:
是我安装时出错了还是出什么状况了呢?还有就是打不开低版本创建的项目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解惑 ,将十分感谢 !

楼主:
我安装的是EPLAN Education 2.6 (x64)软件(第四届EPLAN大赛指定安装的软件),不知道大家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交流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是EPLAN Education 2.6 (x64)软件(第四届EPLAN大赛指定安装的软件),不知道大家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交流 !
那就难怪了,这个版本不提供部件库导出功能,只供学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是EPLAN Education 2.6 (x64)软件(第四届EPLAN大赛指定安装的软件),不知道大家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交流 !
那就难怪了,这个版本不提供部件库导出功能,只供学习用
悲催了,肯请给传份功能完整的安装软件,谢了!

网友A:
直接把想要导出的部件库从公司文件夹中复制或拖拽出来也行,我常这样做。(ACCESS数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想要导出的部件库从公司文件夹中复制或拖拽出来也行,我常这样做。(ACCESS数据库)
哦,这样也可以啊,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做法的缺陷是:无法导出宏文件和图片。熟悉ACCESS的,可以了解一些库结构方面的知识。
严谨的做法还是用软件系统提供的导入/导出命令。也就是生成EDZ交换格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做法的缺陷是:无法导出宏文件和图片。熟悉ACCESS的,可以了解一些库结构方面的知识。
严谨的做法还是用软件系统提供的导入/导出命令。也就是生成EDZ交换格式文件。
还好,现在这个问题解决 了,原来确实是版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