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1):
各位前辈,小弟公司现在有几个E5CWL温控器,有台设备要装一台散热风扇,要求如下:腔体温度大于100度时,温控器输出一个常开常闭触点,控制风扇运行,待温度下降至80度时,温控器停止输出,风扇也停止运行,请问E5CWL能实现这个功能吗?需要怎么设置?问题关键在于报警延时复位,如果不能,前辈能否推荐一款具有此功能的温控器?感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E5CWL-R1可以,接AL输出点,按第2个键,参数AL-1设为(10),按第1个键3秒,按第2个键,参数ALT1改为(4),温度设定90度

网友A:
更正ALT1改为1

网友B:
看楼主的描述,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待温度下降至80度时,温控器停止输出,风扇也停止运行”----风扇停止好说,输出也停止,啥时输出没介绍,说明一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可能是小弟没表达清楚,我的要求是通过温控器控制风扇达到下面这一目的:温度超过100,风扇启动,直到温度降低至80度,风扇停止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点表情表情表情,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我这个温控器的OUT输出是一个12V模拟量,应该实现不了,我再买一个你说的型号试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输出12V的模拟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表情表情表情,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我这个温控器的OUT输出是一个12V模拟量,应该实现不了,我再买一个你说的型号试一下,再次感谢
您的仪表不是R型而是Q型的,其输出的是12V.DC的电压信号,是用来驱动SSR的(固态继电器),买SSR即可不用买表。

网友E:
你这个要求温控器带2个输出触点,一个设置在80°输出,另一个设置在100°输出,电源通过80°输出NO接点串接100°接点控制接触器线圈,接触器辅助NO触点并接100°输出NO触点自锁,完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提供完整温控器型号,目标温度是多少?被控对象应该是SSR吧~设置成PID控制方式,风扇都用不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表是Q2型的可以不用买表了,用2个AL点也可以

网友F:
详看说明书,温控器基本都有报警功能输出接点,参数里设置报警值偏高输出的功能就可以

网友G:
用一个报警点输出就可以了吧,设置100度报警输出,回差值设为20度,100-20=80度报警取消。

网友B:
换E5CC表吧,你现在用的表不能满足要求。

首先它没有第二个报警输出。
报警类型没有能满足要求的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Q1P型的表情表情,固态继电器用完了,我打算加一个12V的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用一楼前辈的做法,可以达到目的,这样就不用重新买表了。在此也同样感谢前辈您的耐心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一楼前辈的做法,可以达到目的,这样就不用重新买表了。在此也同样感谢前辈您的耐心指点
能行?愿看到完整的电路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