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1):
用s7-200smartplc EMAR04 4路模拟量输入模块,程序和温度传感器见上图,系统块设定见上图。能够实现温度采集吗?接线方式是把pt100温度传感器的两根线接入模拟量模块AIW0就可以吗?

楼主:
大神结合图片

网友A:
温度转换错了,除以10就是温度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除以十,麻烦上传一下程序,谢谢了

网友A:
AI0对应地址是AIW16,AIW16除以10

网友B:
不一般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除以十吗?谢谢

网友C:
测量清度为0.1度,所以除10,如读出的数据是1000,温度是100度

网友C:
不需你那个转换程序,AIW16就是实际温度(精度0.1度)

网友D:
热电阻或者热电偶测温模块,目前常见PLC都是直接显示为精度0.1°的数据,不管西门子三菱还是AB

网友E:
Osh的值应该是 27648吧?

网友F(2019-05-25):
回复 楼主:
这个温度模块的库你有吗

网友G:
温度模块不用库的!

网友H(2019-08-07):
回复 楼主:
电偶或电阻,西门子的采样值都是现场值得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