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问题

楼主(2017-10-21):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一根网线上能接两个路由器吗?会起冲突吗?

网友A:
你可以两个路由器串联桥接啊!

网友B:
路由器可以当做交换机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一根网线上能接两个路由器吗?会起冲突吗?
可以的,第一个路由器连接因特网,第二个路由器的WAN端口必须连接第一个路由器的LAN端口,并且设置为自动获取IP地址。家庭使用,经常是路由信号不足,使用网线串联,可以继续增加N个路由器,不断增加信号强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一根网线上能接两个路由器吗?会起冲突吗?
可以的,第一个路由器连接因特网,第二个路由器的WAN端口必须连接第一个路由器的LAN端口,并且设置为自动获取IP地址。家庭使用,经常是路由信号不足,使用网线串联,可以继续增加N个路由器,不断增加信号强度。
好像 以前单位这么用过,不过的确不知道这样 连接信号能次第增强  。

网友E:
肯定能接,关键是要设置好!如果不懂,把想怎么做写出来,网友们会帮你……

网友F:
就是一个拱一个的接呗。

网友G:
没问题的。

网友H(2017-12-08):
回复 网友C:
大神,用那个一变二个网线接头接网线行不行,有什么弊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大神,用那个一变二个网线接头接网线行不行,有什么弊端?
网口不够?用交换机扩展呀,不能N台电脑并接用一根网线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一根网线上能接两个路由器吗?会起冲突吗?
可以的,第一个路由器连接因特网,第二个路由器的WAN端口必须连接第一个路由器的LAN端口,并且设置为自动获取IP地址。家庭使用,经常是路由信号不足,使用网线串联,可以继续增加N个路由器,不断增加信号强度。
这种比较常见。

网友J:
可以的,桥接;使用交换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