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安装 与细节

楼主(2017-10-21):
今天我公司派我到某 化工厂安装一台75KW的变频器。化工厂做备用,需要控制信号【原欧瑞变频器信号接线:启动信号线两条,报警信号线两条{常开},模拟量信号线三条{AI2 AO2 GND}】,我公司变频器接线如下,S1 COM启动信号线,AI2 4-20MA给定,AO1 4-20MA反馈,ROA1 ROC1报警。安装完毕,空载试机,发现给定信号调到最大【DCS控制】,变频器设定频率才到30HZ左右,仔细检查发现,当时为了省事,把模拟量信号线并接到欧瑞变频器【75KW】的AI2 AO1 GND端子上】,虽然此变频器并没有送电,但由于欧瑞主控板模拟电路尤其是内部电阻的分流或降压的影响,使新变频器 显示频率不正确,改为外部接线,即把欧瑞变频器的接线从AI2 AO1 GND端子拿下来,与新变频器的同类端子接线短接,再次试机变频器显示正常。

变频器模拟量给定信号只能给一台变频器做调速信号,不能两台变频器并接。

网友A:
不是备用吗?搞个转换开关,切换模拟信号如何?

网友B:
谁说的给定信号只能供应一个变频器啊,我经常一个给定信号供应几个变频器啊,涂布机同步系统经常这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备用吗?搞个转换开关,切换模拟信号如何?
虽然是楼主表述原因还是什么,总之,没太听懂,但我认为楼上加转换开关方法应可行,避免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A:
并联信号是有条件的。就是输入与输出接口要阻抗匹配,如果变频器的制造商不同,输入形式各异,并联就有可能发生问题。所有的结果都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来分析。否则就说不清楚了。

楼主:
电流信号串联,电压信号并联。串联电流信号比如此案例,可能要好一些,但本人建议还是一路电流信号最好带一路给定,一路电压信号带一路给定。在变频器应用中最好不要对给定模拟量信号进行串并联,我个人认为电流信号串联以后或电压信号并联后多少对变频器显示频率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A:
我和楼主的观点是相同的。我也不希望一个信号直接的并联给多个输出去控制。

网友D:
电压信号的话并联应该没有问题:一般信号电压最少20mA输出能力,而信号接收端一般远远小于该电流,例如三菱模拟量模块电压信号端输入阻抗都是30K以上,因此并联基本没有影响。当然如果变频器输入等效阻抗如果低于1K左右的话影响就不小了

网友E:
电流串联使用很常见,或者用一个信号隔离器,一个分为多个就可以实现一个模拟信号控制多台变频器了。

网友F:
信号的使用要根据,信号源的带负载能力决定的,即,信号源的输出电流和灌入电流的大小容量决定的,

网友G(2017-12-14):
分流降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