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1):
一台三菱PLC,型号是FX1N-60MR.与威纶通触摸屏通讯的设备,型号是MT6100i。威纶通触摸屏上设定的大于0的数据,保存在三菱PLC的存储器D990里。过了几个月,D990里的数据变成-2986了。已经出现两次了。是怎么回事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你的PLC型号呢?
如果是不带电池保存数据的,那个断电时间长数据就变成随机了!

网友B:
是不是断电导致的

网友C:
先按PLC型号查询对应的断电保持区;
有些是用电容来后备的,那么断电十多天电容电量用光对应的寄存器就没法保持了;

网友D:
程序里有改写这个寄存器

网友E:
是不是这个数据参与运算了。

网友F:
要么在程序中改过,要么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G:
是不是数据格式作了改变了呢?

网友H:
不外就那么几个可能,不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如果是电容保持的存储器,数据保持不了。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D:
PLC别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行的,这个设备用一次以后要停机半个月左右

网友I:
你停机不停PLC的电源测试一下啊

网友H:
这款PLC没电池吗?

网友J:
PLC可以安装电池吗?

网友D:
更换成FX3G系列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