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身深深的元件

楼主(2017-10-21):
藏身深深的元件
在电路图中不能列席,在原理分析中又不能不现身的元件,它们是?
1、台达开关电源电路中,开关管的驱动控制回路
图1 看一下开关电源电路的概貌
重点回到开关管的驱动控制回路,进一步化简,见图2。
图2  DQ19开通控制回路
图中C1为隔直(信号耦合)电容,R1为栅极电阻,开通信号电压(或电流)经D1、R1施加于DQ19的G\E极,开关管DQ19得到激励信号而开通。
图2中另外的关键元件,D2、Q2用在这里,显然对DQ19的开通毫无作用,那么对DQ19的关断是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的。分析一番,总感觉图中少了点东西,D2起到关断时刻对C1的放电作用,对下一波激励信号电流的到来起到“清仓”作用,倒是容易看出,但Q1的导通电流是从何而来呢?此时此刻,那位在万丈红尘中深深藏身的过客,到了该露面的时候了。
图3  DQ19的关断信号回路
图2中的C2,即DQ19栅、射极间等效电容CGE,在DQ19开通过程中已经满储电荷(如图电荷极性所示)。换个角度来看,开通信号巡回了一周,仅是为C1、C2串联电容充电而已。因C1容量>>C2(或曰C2容抗>>C1),因而信号电压大部降于C2两端。
关断期间,DT2感生电压反向,D1反向截止任务终结。D2正向导通,释放C2所储存电荷,为再度充电做好准备;此际又因C1容量>>C2(或曰C2容抗>>C1)之故,C1暂且可看作短路,Q1的发射结因承受正向偏压而导通,将C2所储存电荷一泄而尽,以保障DQ19进入深度截止、良好关断。
发现了C2的藏身之所,Q1的工作电流就有了归宿。
2、制动电阻两端并联的二极管
图4 制动电阻RB内部隐藏着电感L
制动开关管的负载是电阻,但添加二极管D,何也?原来,大功率电阻RB为线绕电阻,制作完毕,就不由分说地并联上了电感L,也是没法子的事儿。TV1关断瞬间,L中的能量要释放,只能向二极管借道续流啊,否则的话,TV1就立于险地了。
3、其它
像是双极型三极管和二极管,低频应用,不需考虑其结电容效应。若应用于高频工作环境,则其结电容势必站出来表明自己的存在,不考虑其要求信号就无法过关,常以在be结并联电阻的方式,减弱其对传输高频信号的影响。
其实,任何两端元件,都有“藏着的身份”,如图4,TV1通时,可将RB看作电阻;而TV1断时,RB又分明变为了电感!
另外不仅元件,电路中的任意两点,势必存在着分布电容抑或分布电感,如3844的4脚电容开路后,仍可在4、6脚测到脉冲电压和脉冲波形,只不过其振频数十倍升高而已。
若纸上谈兵,定时电容开路后当然已无脉冲信号,而在实际检修中,各处信号电压(甚至波形的形状)均正常,偏偏各路负载电压为0V——振频异常升高导致开关变压器感抗剧增而流入能量剧减的原因,应在检修者的考虑之内了。

咸庆信
2017-10-21

网友A:
大师,这个文雅一点就是寄生元件,是等效分析法出来的玩意

网友B:
有点高深  消化一下

网友C:
关断期间,DT2感生电压反向,D1反向截止任务终结。D2正向导通,释放C2所储存电荷,为再度充电做好准备
此处的C2,应为C1才对吧
(其后可能尚有一个经由C1放电对C2形成反充电的过程,形成DQ19的截止负压),以保障DQ19进入深度截止、良好关断。
此处的负压是怎么形成的,通过Q1的集电极-基极吗?总感觉形成不了负压

网友D:
非常好的分析。特别是制动电阻两端反并联续流二极管的分析。说的很精彩。而且一般人会忽略或不知其然。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的专业启蒙老师就曾经告诉我,不要小视导线的电感量,他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一颗单芯独股的铜线,长度不同,在达到一定高频信号通过时,用高频示波器监控,接收的信号都是有衰减和变化的。

在分析电路时,我们往往关注电路的电阻值,却忽略了高频信号下的回路感抗值。只要是交流电路,阻抗的概念必须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断期间,DT2感生电压反向,D1反向截止任务终结。D2正向导通,释放C2所储存电荷,为再度充电做好准备
此处的C2,应为C1才对吧
(其后可能尚有一个经由C1放电对C2形成反充电的过程,形成DQ19的截止负压),以保障DQ19进入深度截止、良好关断。
此处的负压是怎么形成的,通过Q1的集电极-基极吗?总感觉形成不了负压
谢谢!您看得真细,是我粗心大意了,欣然改错!
1、确为C1;
2、C2不可能充至负压,Q1的导通已经短接了C2。是对的。
我审稿不够仔细,向大家检讨。若有错处,欢迎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像听到一个说法:应用于高频电路,七厘米以下还算导线,七厘米以上即为电感了。哈哈。

网友D:
特别喜欢看咸老师电路分析的文章。

网友E:
真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太极啊》,实在是高深,无论研习什么,都是无止境的,电路就很是深奥,能研习透彻很了不起,咸工,真的大师。电路的分析可分为电工电路,电子电路,也有高频电路,低频电路,信号电路,功率电路、、、、、

网友F:
太高深了,谢谢老师.

网友G:
个人感觉这个开关电源是很复杂的东西!

网友H:
学习了。谢谢老师的分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断期间,DT2感生电压反向,D1反向截止任务终结。D2正向导通,释放C2所储存电荷,为再度充电做好准备
此处的C2,应为C1才对吧
(其后可能尚有一个经由C1放电对C2形成反充电的过程,形成DQ19的截止负压),以保障DQ19进入深度截止、良好关断。
此处的负压是怎么形成的,通过Q1的集电极-基极吗?总感觉形成不了负压
谢谢!您看得真细,是我粗心大意了,欣然改错!
1、确为C1;
2、C2不可能充至负压,Q1的导通已经短接了C2。是对的。
我审稿不够仔细,向大家检讨。若有错处,欢迎指正!!
呵呵,我也就是理论方面研究的深一些,到了实践就差远了,此电路之前也是没弄明白,咸工一言解疑惑。

网友I:
谢谢支咸工的分享

网友C:
搞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两个场管串联,串联分压不分流,这种设计对于成本有所增加,难道就是为了分压吗?台达的电源真够奇葩的

网友J:
真高手也,唯有膜拜。有谁能跟着这样的人学习或共事,大幸。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搞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两个场管串联,串联分压不分流,这种设计对于成本有所增加,难道就是为了分压吗?台达的电源真够奇葩的
分压就意味着可以用较低耐压的功率管,成本未必会增加。看看实物就会发现,2只功率管和散热器的体积均比采用1只大功率高反压的管小。

网友K:
咸老师电路分析得就是透彻,我等受益匪浅!工控同行的福分啊!

网友L:
非常好的分享,谢谢了。

网友M(2018-01-18):
虽然还没明白过来,先收藏了!

网友N:
版主分析得好,但电路中c1是什么作用?不容忽视!
好多电路中可以不用c1耦合的,不用也可以。但加了后对电路的性能和稳定性有所提高,比如工作频率提高等。。
下面是我个人的见解,不对处望版主指正。
dt2正端—d1-r1-cge(c2)-c1-dt2负端这是开关管导通的电流走向,说明c1给开关管一个瞬态变化加速其导通时间。同时c1会充得左负右正的电压。在TD2为上负下正时,因q1基极为负使其导通将开关管的gs极短路放掉结电容电荷从而关断,在td2上负下正期间d2给c1充电电压叠加,使q1在开关管关断期间的维持一定的导通时间,使开关管可靠关断加大了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