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2):
自学的,我是根据手册上写的程序,输入点改成了X6X7,写入是2n48的主机,打开主机开关,然后调试诊断,也接通了X6和X7一下,诊断页面显示无错误,是不是说明这个模块是好的?还是需要2AD再接线

网友A:
呵呵;AD模块,那么你需要给模块模拟信号接上,看对应的转换值是否符合;

网友B:
模拟量模块不接入模拟量信号监视内部数据(模块也许需要程序矫正),怎么知道模块好坏??

网友C:
按2楼说的就行,我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A:
如果你有D/A模块就更好,用D/A的输出电压/电流接到A/D上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的有

网友D:
2AD的模块,编程有一点点的小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