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

楼主(2017-10-22):
初始状态 和 一般用 有什么不同
抛开编程习惯 ‘初始状态’和‘一般用’性能上是一样的吗?
如果初始状态的状态器用完了 是否可以用“一般用”来代替

网友A:
就是进入步进程序的开始第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始状态 和 一般用 有什么不同
是三菱牌PLC对吧,我记得这是给编制步梯程序使用的,初始状态就是给程序的开头激活用的,比如你编制有5个独立的步梯程序,那么程序的开头就会用到S0~S4;一般用不解释;保持用就是停电依然能够记住停电以前的状态。

网友C:
初始状态其实就是程序首步,也可以用一般用的代。

网友D:
好像与梯形图、SFC之间的转换有关,或者与SFC的编程有关(初始状态);但我只用过梯形图。

网友E:
初始与一般比,有些特殊的作用

网友F:
三者肯定有区别
不然就不会这样来区分了
没用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