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2):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台达vfd-m的台达变频器,用的热电阻探头加上温度变送器变得0-10V 变送模块对应的是0-400度。现在我用温度变送模块来控制变频器。设置的参数是 p00 设置的01 (主频率输入由模拟量0-10V输入)P01设置的01(运转指令由外部端子控制) P115设置的02(pid参数目标来源由 AVI 0-10v) P116设置的00 (正回受0-10 avI)其他的比例,积分。微分,我就不说了。问题出在读取温度正常,输入的电压正常,变频器频率输入正常。 问题就出在频率输出上,频率输出不受电压控制,一直在缓慢的加频率,直达到达变频器的出场设置的最高频率

楼主:
请问大神们,是设置出了问题吗?如果是设置出了问题那究竟该怎么设置呢?、最好麻烦给一下设置参数,谢谢了。。。。

网友A:
看一下P142、P42

楼主:
回复 网友A:
p42 和 P142 都没有设置。P42是00 无功能  p142是00 主频率输入由数字操作器控制

网友A:
我也帮不了你,还是要靠自己看手册动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