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一台atv21 37kw变频器,通电带上电机一按运行就报错epoh,把605参数改为0后(屏蔽输出缺相),电机能正常运行,拔掉霍尔传感器线,运行同样报错!请教一下,这个现象是霍尔传感器问题吗?

网友A:
没有输出电流,带电机看看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都喜欢屏蔽掉输出缺相,万一真缺相了呢?

输出缺相,施耐德主要是通过检测各相的电流来实现的。

首先检查如下原因:

1)变频器里参数设定是否电机匹配
2)检查输出端到电机接线及电缆是否完好正确
3)输出缺相时间稍微延长,譬如5秒再看看

如果上述原因都不能排除,
4)在检查输出端各相电流差异,有差异需要从变频器和电机两方面找原因
5)将输出缺相屏蔽掉改为不启用(屏蔽掉不报警跟不启用是有差别的,ATV21 不清楚是否有该功能。)
6)如果还不行,在检查电机绕组是否有问题。

如果还不行直接施耐德客服电话咨询 400-810-1315

网友C:
你把曲线改成vf控制试一下呢,看看电流监控正常吗?

网友D(2017-12-11):
好像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的
大神帮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