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变频器从站断线 想自动停机怎么办? 100元求教 高手

楼主(2017-10-23):
(无正文)

楼主:
150 6185 5452

楼主:
看来这是个冷门呀

楼主:
现在主站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4个继电器了 但是断线停机还是没有解决 寻求大师的帮助

网友A:
不明白你说什么。一般变频器可以设置通讯丢失故障停机的

楼主:
谢谢 我是说台达变频器C200内置CANOPEN通信断线 变频器自己不停机 现在我找到方法了

网友B:
变频器的运行指令的发送和控制,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的呢?就算是用变频器内置的通讯模组,模组也要和外部设备通讯不是?需要外部设备判断即可。

楼主:
谢谢 我在CANOPEN主机里面让内置PLC一个输出点间隔0.5秒通 断 变频器输入点如果检测到超过1秒 则变频器输出另一个点 接通变频器报警停机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