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我公司有台数控滚齿机,发那科数控O系统,执行顶尖指令后不向下运行了;
程序如下:
M98 P9000;
M03 S200;
M20; 顶尖往下顶。
M07;  冷却油开。
G98;
G00  X200   Z345;
等等
就是运行到M20 顶尖往下顶后,就一直处在这步骤运行中,不往下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顶尖下顶后有没有检测开关?

楼主:
检测开关?顶尖可以往下走,就是一直通电执行的情况,需要什么样的检测开关?

楼主:
检测开关?顶尖可以往下走,就是一直通电执行的情况,需要什么样的检测开关?如何改?程序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要看机床PMC或者机床电气图纸,是怎么检测顶针有效应答后进入下一步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有台数控滚齿机,发那科数控O系统,执行顶尖指令后不向下运行了;
程序如下:
M98 P9000;
M03 S200;
M20; 顶尖往下顶。
M07;  冷却油开。
G98;
G00  X200   Z345;
等等
就是运行到M20 顶尖往下顶后,就一直处在这步骤运行中,不往下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看看。
运行这段程序的时候有工件吗?

网友C:
说明你的顶尖没有顶,或者没有顶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工件在上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工件在上面的。
那顶尖顶到位了没有呢?看一下有没有传感器?

网友D:
我们这里的设备在顶尖向下时,是有一个行程开关进行下到位检测的,你可以通过PMC的输入点查看,或用手按压行程开关,查看输入点是否在0、1变化。

网友E(2018-12-11):
有可能是顶尖没有顶到位置,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