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这边一个485转以太网的模块,怎么用它连接西门子200的PLC,用什么协议呢?求大神指教下,现在一直没办法连上PLC

网友A:
与USB-485类似,装一个虚拟串口软件,将以太网转485,comx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边一个485转以太网的模块,怎么用它连接西门子200的PLC,用什么协议呢?求大神指教下,现在一直没办法连上PLC
西门子200,不知楼主这是要干嘛?

网友C:
200的串口本身就支持485,直接连就行了。一定要用以太网,就的买西门子的专用模块。

网友D:
加第三方的485转以太网口的模块。

网友E:
找以太网厂家拿驱动,编辑软件,以太网口会虚拟一个com口。更正常200plc的通讯一样的。

网友F:
查阅下这个485转以太网网关的使用手册,你就知道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