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一台艾默生TD3000的变频器11KW   前几天粉尘炸了一次! 经过清理后上电机子是一切正常,就是电源那串的灯泡不会灭是什么原因呢,电容都拿下来检测了正常 ,继电器也正常。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在线等万分感谢

网友A:
变频器在用了,一切正常了不是吗?

网友B:
什么灯泡?变频器能用就好嘛!如果是你串的保护灯泡,如果是空载,也是不会灭的。但应该是半亮。

网友C:
没看明白什么灯泡。

网友D:
怎么个串法?串在那里?为什么要串?是正常使用时都串用的吗?还是在维修时串作保护????

楼主:
就是维修时串在那保护的。。

网友E:
串错位置了吧

网友F:
看的不明白

网友G:
电源那里串一个灯泡,是不是串错位置 了,运行时,灯泡的电压 还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