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如题,请大侠解答
仪表用直通中间接头,材质是按什么选则的?规格是CLASS3000是什么意思?承插焊的是否不用PN***Mpa的概念,而用磅级的概念?

网友A:
以下供参考:
   通常仪表管件材质是按用途进行选择的,即使用场合被测介质的性质,如耐腐蚀性、使用的工作压力及温度、环境要求及是否特殊环境等。CLASS3000表示管件的压力等级,这是对承插焊和螺纹管件的规定,但这磅级与PN没有任何明确的对应关系。

附:不建议在帖子中用大侠、高手这类的字眼,共同学习、互相帮助这才是论坛提倡的。

楼主:
谢谢,那么CLASS是磅级的意思吗

楼主:
磅级不是用LB表示的吗

楼主:
PN是欧标,CLASS是美标,对吗?

网友A:
我对标准了解的不多,我印象中CLASS是磅级, 属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标准;LB是美标;PN是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