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PID的用法

楼主(2017-10-23):
如果要用模拟量INPUT_PER则要把 Config.InputPerOn = TRUE
,哪里设置Config.InputPerOn = TRUE啊?第一次用1200的pid。
有没有人能指教下

网友A:
在背景数据块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版主为啥我的PID设置温度低于测量值还在加热啊?PID参数怎么调啊

网友A:
把你的PID调用情况截图说明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PID就是控制加热和冷却,加热是有加热棒的额,冷却靠的是风机,大版主我的pid参数这样调有问题么?加热和制冷的控制域宽度我就用了2度,加热2度控制域不知道可不可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冷却控制域2度基本就不用PID控制了。

网友A:
今天有空做了下测试,貌似V13SP9用INPUT_PER过程值标定有点问题,使用INPUT就可以正常运行,输出为PWM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版主还做测试,我用的也是input,模拟量那个被我直接忽略了,只是pid温度控制域的区间你们一般控制在多少度?我想如果我设置为10度的话,当温差超过10度,那就一直加热,在10度以内就PID控制,这样可以么

网友B(2018-02-21):
你用的是1200PLC哪款型号?  还是其他的,准备搞一个跟这差不多的,跟你学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PLC用的1214C的

网友C:
这个PID我也是搞了很久 搞得头大 最后还是彻底明白控制要点了!我是用在压力自动控制 非常精准的

网友D(2019-02-22):
为什么我的 在调试那里一直显示尚未开始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尝试把控制模式改一下看看,预调节精确调节切换着试下,不行就换一个新的PID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