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环传递函数

楼主(2017-10-23):
图1中的u代表什么?是PID控制器的输出u么?如果是,那么这个传递函数怎么写出?怎么进行离散还?求大家帮忙!

网友A:
从介绍来看,u代表电压环的输出。所以,如果PID的闭环就是电压的话,那这个PID输出就是u。

不过,看这个文章介绍真的太费劲了。其实自适应的方法很多,没必要非要引入微分环节,就是PI调节器,也是可以自适应的。

楼主:
第二个图就是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前面是电压外环,后面是电流内环,在电压外环里有个PID控制器,若是PID的输出u,那么这个传递函数怎么写?没见过这样带有u的传递函数,再说怎么进行离散化了?

网友A:
嘻嘻,上学时,就不喜欢看传递函数的图,工作以后接触的都是闭环系统的结构框图。所以对纯理论的东西,不敢妄加评论。

从文字介绍,u是电压环的输出,也就是电压调节器的输出,如果电流环是内环,那就是电流环的输入。个见,仅供参考。

楼主:
如果是电流环的输入,那么就是具体的数值吧?那这个数值不知道呀?需要怎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