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一只伺服电子变压器,如此简单,对电网有影响吗?求解

网友A:
当然对电网有影响,有高次谐波。

网友B:
加一个2%压降的三相进线电抗器就行了。是有影响的。谐波。

网友C:
电子变压器没有用过,输出电压波形如何。

网友D:
这是电网污染器!

网友E:
电子变压器只是见过,自己还真没有研究过。

网友F:
这就是成本控制啊!

网友G:
楼主,你的测绘图应该是双向可控硅而不是二极管才对

楼主:
是二极管,没错

网友H:
电子变压器用的多了,不过你这个也是太精简了

网友I:
线电压380V 串接二极管后就变220v了,就这么简单?有空了,俺也试试

网友J:
没用过呢,在伺服里是什么用处?

网友K:
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L:
为了控制成本吧

网友M:
看起来像是整流;除了谐波的问题外,不知使用起来如何。

网友B:
这个电路,巧妙就在利用了N线当一个相,感觉这个谐波不会小。而且零线当相线用也不是很规范的。属于黑科技一类?嘻嘻

网友N:
双向可控硅吧,第一次见

网友B:
也许楼主测绘的有问题?这个电路与零式整流电路很像但它是三个出线。怪怪的。要是能用示波器拍下输入和输出波形,也许会略知一二了。

楼主:
测绘没有错 ,它的使用特别标注了,进线零线N要大一规格

网友B:
接上输入电源以后,实测一下输出电压波形,拍个照片看看?

楼主:
金诺牌CFS系列伺服电子变压器是专门为交流伺服电机设计的超小体积电子型电子变压器。它跟传统的工频变压器有本质上的不同,在性能体积价格和安装上有质的飞跃,是更新升级工频变压器的最佳选择。
抽头电压固定是工频变压器既“安全”又不很适合伺服电机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交流伺服电机的高精度高反应性和极强的抗负载突变能力需要低阻抗的电源保证,否则就无法发挥它的高性能。通俗的说,交流伺服的快速反应能力需要电源能够及时的提供给它强大的电流。但是在伺服驱动器与电网之间接有隔离变压器,伺服系统所需要的功率只能通过隔离变压器的磁场提供,在今天铜价飞涨的环境下,隔离变压器的容量一般只大于伺服系统的容量不多,当伺服电机带重载启动或过载等情况时,需要电网瞬间提供几倍的电流,这时侯隔离变压器的铁心就会越过饱和点,输出电压大幅度降低,当然也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于是伺服系统的反应变慢,机械特性变软,失去伺服系统的优点。当然,这是可以通过加大工频变压器的容量来解决,一般要保证满足伺服系统的性能,隔离变压器的容量要大于伺服系统容量的4倍左右,显然,没有任何厂家这样配过。
消除电网与伺服系统之间的能量传递瓶颈是电子变压器的最重要设计思想,因此它被设计成一个“动态的电流闸门”,它通过连续跟踪伺服驱动器电源馈线的微小电压变化来调整“电流闸门”的开启速度,这样就化解了工频变压器输出阻抗低的难题,把电网的极低阻抗转接给伺服驱动器,保证了伺服系统的快速能量供应。
安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很多人担心电子变压器内部元件击穿,造成380V电压灌入驱动器,造成驱动器烧毁。其实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电子变压器之所以不会造成驱动器过压不是由内部电路结构和元器件决定,而是由电工原理所决定,为了达到绝对的安全,电子变压器引入了输入零线,经过特殊的接法,即使电子变压器全通,其产生的电压也正好是伺服驱动器需要的额定电压,这样,过电压的情况在任何时候就不复存在了,只不过用户多了一点小麻烦----要接入零线。为了绝对的驱动器安全增加了一条接线,无论怎么看,都是值得的。
再说稳定性方面,同等容量条件下,电子元器件的过载能力要比电工器件脆弱。运用在功率调整方面的电子元器件,一般来说,影响稳定性和寿命的主要因素有:温度,冲击过电流,反向电流上升率,反向电压上升率和主要功率元件的质量等。这些因素超过极限状态会引起不同的损坏现象:
温度超过极限状态,引起芯片内部过热融化,会造成电子变压器内部输入短路,来自与电网的电流从芯片内部直接短路出去,因为伺服驱动器的输入阻抗远高于短路点,相当于断开,所以电子变压器内部输入短路只能导致前端空气开关跳闸。
反向电流上升率和反向电压上升率超极限状态,会引起功率芯片的擎住效应,导致全通,伺服驱动器得到全电压,元器件质量就很好理解了,质量好的,进口的,余量大的元器件价格高,在这方面,价格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本公司生产的电子变压器主要功率器件一般取5倍左右余量,全部来自德国进口,实际工作中本身不存在发热现象,环境温度不要超过65℃即可。
CFS系列电子变压器基本型号从3千伏安到30千伏安,30千伏安以上需要定制。一般匹配0.8倍功率的伺服电机。
CFS系列伺服电机电子变压器有个特点,就是输出端用万用表量不出实际电压。以至于习惯用万用表测量工频变压器抽头电压的安装人员不适应,甚至害怕而不敢试用。其实因为CFS电子变压器输出是动态电流,(严格说是动态调整线路中电流的大小),它只是一个调整装置,就没有了输出电压高低比较之说。因此它才价格低廉,要测量真实电压,必须要在伺服驱动器的滤波电容两端测量直流电压再进行有效值变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主要电子变压器输入端的零线不错接火线,怎么接伺服驱动器都不可能产生过电压,其内部电路结构决定了即使功率元件击穿,在伺服驱动器内部滤波电容上电压换算成交流输入有效值也只有230V而已。
有人问说你电子变压器全通的话在驱动器内部的滤波电容上产生相当于AC230V输入的电压,而工频变压器一直在输出220V~电压,凭什么说你的性能比它好?其实这就是CFS系列电子变压器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作为一个动态电流调节器,其技术核心是没有能量传递的瓶颈效应,而工频变压器的能量传输瓶颈现象非常严重,除非功率余量大于伺服系统4倍以上,而这样的话,价格要高于电子变压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产品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