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现场一台罗托克电动头出现缺相报警,测量三相进线电源BC两相之间电压为180V,还未达到报警条件,但是却出了缺相报警,持续了几分钟后自动恢复,求教出现报警的可能原因,电动头三相进行经过三相接触器,在入口并联引出三根线到电源模块,然后电源模块与主板连接。

网友A:
接触器是否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触器动作没有问题,触点也正常

网友B:
你在进线测量电压不对就往前面找吧!

网友C:
三相电动头没见过,我们用的都是单相的。和流量计,或变送器搭配用。一直在找这方面资料,但没有??

网友D(2017-12-08):
没见过电动头是什么,发些图片来让我们小白见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