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我有一台日立变频器SJ300通电,面板无显示,怀疑是驱动电源故障。我是新手,希望大家指导下,有图纸最好,谢谢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先查查充电电阻及整流部份。如果没问题的话,最好是根据型号在网上购成品驱动板,更换。

网友B:
要是模块没问题,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吧,怎么说是驱动有问题呢。

网友C:
   面板无显示有可能是主回路有故障,如:整流模块损坏、充电电阻开路、滤波电容损坏等。也有可能是开关电源有故障。也有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显示面板本身有故障。请先检查主回路540V正常不,若正常,再仔细检查开关电源等。

网友D:
看你问的,水平有限,还是送修吧,机器基本的工作流程都不晓得

网友E:
呵呵;还是送修吧;

网友F:
这个型号体积小,功率大,在陶瓷厂用的多,长时间停机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没显示还是直接发外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