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欧姆龙的编码器,有A、B、Z三相线,分别接入三菱FX3SA的x0、x1、x2三点。

材料带动编码器正转、反转,我想只计算正转脉冲,不计算反转脉冲。机构是没有规则、没有标志、不定时的正反转。

我只要取得正转是编码器的脉冲数。请问用哪个高速计算器?是不是C251?M点要怎么处理呢??技术文件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A:
楼主这个边看边试,总会试出来的不是吗?

网友B:
脉冲频率的低的话~即可以不用高速计数,就好办。
高速计数可能不行。

网友B:
以前看过一个方向判别器,能找到也好办了。

网友C:
z相一圈只有一个脉冲,初始正转时是一个大于零的数,小于零就是反转。

网友D:
你直接用正转信号驱动高速计数器就行了,这个超级简单的呀

网友E:
不用高速计数器,可以试试用中断,在中断里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F:
A/B/Z取其中A/B一个信号,选择单脉冲高速计数器计数就行。

网友G:
高速计数器用C251,正反转可以通过M8251来判断,M8251 NO 为减计数(反转),M8251 OFF 为加计数(正转)。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高速计数器用C251,正反转可以通过M8251来判断,M8251 NO 为减计数(反转),M8251 OFF 为加计数(正转)。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用正转信号驱动高速计数器就行了,这个超级简单的呀
同意楼上,只接正转计数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用正转信号驱动高速计数器就行了,这个超级简单的呀
同意楼上,只接正转计数的线就可以了。
这个你就说错了啊——编码器的2相脉冲线只要编码器转动就有脉冲输出,不管正转还是反转!我的意思是用一个高速计数器找出来正转标志、反转标志,启用另一个单相计数器,但是该单相计数器受控正转标志

网友I: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那种独自计数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I:
那个你加一个单向棘轮,就像自行车脚踏那个玩意

网友I:
回复 网友D:
ABZ的计数器不能单接A或B相吗?

网友D:
当然可以!但是不管正反转都有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