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把旁边一台机器机器的参数拷贝下载也不行,那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上电报还是运行报还是运行中报,能不能复位

网友B:
多大功率?不带电机行不行?

网友C:
出现故障,应该首先是通过厂家发布的技术文件,查清楚故障代码所代表的故障含义,然后再根据现场的现象分析和判断可能的原因和故障点。

不查说明书,不观察现场状态,束手无策,或者是瞎猫撞死耗子的盲目置换变频器元器件。实不可取。

网友D:
故障名称也说一下啊,直接故障代码,要多熟悉的人才能知道

网友E:
是不是更换了驱动板或者主板才报的啊  应该是上电就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