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松下变频器VF100-0154K上电显示Er1,怎样维修?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先换个面板再试试;

网友B:
主板坏了,换个主板就行了

网友C:
先看说明书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主板换了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D:
不知换CPU是不是可以。楼主检查主控板线路了吗?顺线路查找,线路连线是否有连线断了没有,ER1故障流程是怎样的,可顺其链路查找,是不是应该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E:
你说你提问题也不先看看说明书,我右手被电打伤了,还得一个手一点点翻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