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现在一个相对值伺服电机,在回完原点,运动中的情况下,我按停止,会出现没有在原点位置停止,此时我再启动是否已经偏离原来的设定位置,在运动了?那么是这样的话,该如何解决这样的情况?用中断做停止,可以吗?或者其他方法?

网友A:
这个就看你的定位模式:如果是绝对值定位,系统只要不断电会记忆当前位置,也就不会发生位置错误,如果是相对定位,程序作了剩余脉冲记录的话也可以知道当前位置,没有做剩余脉冲记录就会发生错误了

网友B:
程序里有寄存器记录位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做记录?

网友C:
控制运动用的是什么指令?可以用绝对定位指令执行动作。

网友D(2017-12-18):
楼上正解,一直用绝对值或者读取一下绝对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