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指令问题

楼主(2017-10-23):
请问大师,台达PLC里面使用编码器用的是哪一个指令?

网友A:
呵呵;编码器只涉及对应的高速计数器就行了;
用什么指令要看你想干嘛;

网友B:
直接高速计数器指令,DCNT c*** 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我用来计米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计钢管米数也是用这个指令吗?

网友C:
高速计数,中断等,台达相关应用手册上应该有例程的,上官网找找。

网友D: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找个懂行的人就行了

网友E:
高速计数,运算,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