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困绕多时

楼主(2017-10-24):
  前几天,处理厂里的一个变频控制的振动筛,主控电脑总是报电气运行中故障,变频却不报故障,时好时坏,总以为是振动筛连锁条件有问题,而问操作工也不知道和那连锁,而程序咱也打不开,就是打开也看不明白,只能从硬件上找找原因,现场检查电机和操作箱,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过了几个小时,没想到故障消除了,也不报故障了,就这样先用着吧。过了一个多礼拜又出现问题,而且很频繁,电脑复位后能用一段时间,一会有频繁报故障,于是自己再次检查线路,看变频给定信号是不是有问题,在配电室观察了3个多小时,发现给定信号的2KA1信号扒拉扒拉响,怀疑问题可能出在这里,检查线路,线路接的紧紧的,继电器也换了,还是频繁故障,打开底座,发现继电器底座接触有些不好,时松时紧,更换后,一切正常,原来问题再这里,看来这3个小时的蹲守没有白费。

网友A:
很好,问题总算解决了!还是要熟悉设备控制工艺才能快速解决问题啊!

网友B:
  时好时坏的故障处理起来就是很麻烦,它考验人的耐心与分析判断能力。

网友C:
有些问题要长时间观察,问操作工也问不清楚。

网友D:
这就是对设备不熟悉的结果----不清楚报警源头
类似通过查看程序,再结合电气图就简单了。

网友E:
这种故障查找起来很麻烦,需要费时间……

网友F: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G:
很隐蔽啊,很好的经验

网友H:
还是换换换来的轻松了,不过具体缘由就查不到了。
能坚持这么长时间找出结果也不错。

网友I:
可以监控系统查起来会容易一点。

网友J:
继电器底座不容易坏,一般只有确定继电器完好才去想底座的问题,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K:
维修有时候需要耐心

网友L:
搞维修的就是要清楚工艺流程,然后好顺藤摸瓜
要是不清楚就很费事的!

网友M:
点赞楼主的功夫。对于时有时无的故障现象,蹲守,观察,这是必须的,也是辛苦的。就像侦破案件一样。

网友N:
楼主细心又有耐心,维修人员就是要有你这样的精神

网友O:
以前做维修时,也遇到过小继电器底座出现的问题;由于通常不会怀疑到这点,就只能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和原理的分析解决了,有时可能会很花时间。
而又如接插件接线不良的情况,没有经验时,也可能只能顺藤摸瓜。

网友P:
这种问题不常见!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Q:
这种故障比较隐蔽,必须仔细观察才能发现。

网友R:
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要总往复杂里想,顺着线捋说不定就是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S:
工作环境对电器设备稳定性直接相关,发现问题耐心观察细心分析综合考虑。

网友T:
继电器总有坏的

网友U:
继电器底座故障的确很隐蔽

网友V:
电气安装底座,确实给安装和更换带来了方便,但却带来了接触性的问题,接触性问题很让人头疼,时好时坏,路过见识了

网友W:
有的故障有它的不定期性,操作工有时,也不能正确的描述,就麻烦了。处理起来就得要经验了。

网友X:
回复 网友T:
这个问题,我们单位也时有发生,分析下来也是控制变频启动和反馈的继电器有问题,干脆一套全换

网友Y:
这种问题最麻烦了。解决就好

网友Z:
底座问题我还没有遇到:我基本不搞现场维修,自然遇到很少
但是接线螺钉没有拧紧的我见到实在太多:那些接线人员太粗心

网友AA:
确实,间歇性的问题有时候很难判断。只能顺着工艺流程一步一步去排除

网友AB: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一次,是继电器底座不通了,是新设备调试。费了很大周折

网友AC:
3个小时!!!有耐心啊,如果是我就是换!换!换!!!

网友AD:
望闻问切的功夫是广大维修人员的基本功,勤于观察,冷静思考,整体 系统的分析问题,有耐心和不甘服输的精神是其灵魂鄙人十分佩服楼主的敬业态度。

网友R:
搞电气多了解一下工艺 是十分必要 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E:
以前也是根据故障现象,用替换法判定过一个HH54P继电器座接触不良的故障,继电器座里的引线是软线锡焊的,焊点松动,属产品质量问题,现在一、二十年没碰到类似故障了,可能继电器座的工艺提高了。

网友AF:
这个问题前一个月也遇到过,中间继电器是控制伺服刹车,伺服报警过载,有时报警脉冲与实际差距过大,当时人不在现场,客户机修打电话给我第一就想到是不是有卡住了,检查也没发现,报脉冲与实际差距过大应该也是负载过大,当时也有想到是不是24V刹车电压没有,机修检查也有电压,最后报警频繁只好叫机修把电机和另一台对换看看(此时我怀疑电机有问题,当时这批电机有召回换过),换了另一台没问题,换过来的电机也是报警过载,这下就怀疑线路问题了,后来也是把继电器底座换了才解决的,有时量的时候还量不出来,也有电压,估计电流不够

网友AF:
说实话但是换继电器底座也是还没发现问题,因为检查别的都没问题,只是把24V刹车直接接开关电源一直打开测试没问题,而和24v有关系的就是这个中间继电器了,现实测量也没量出问题

网友AG:
以前碰到过一个客户机器有时候能够启动,有时候不能启动,刚开始去的电工没弄明白咋回事,就说590坏了,发去维修结果说是好的,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其实就是中间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用了两根线并了一组触点共用,稳稳的开起来了,再让这边老板去买了一个中继更换,一切OK!

网友AH: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