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4):
情况说明:
前段时间运行正常,近期突发故障。
1)A和B两个柜子不管先启动哪台,后起的一台始终启动不成功,不管是A后还是B后。
2)这两个柜子之间只有一根低位浮球保护的信号线,没有其他连线。
3)手动和自动情况下都一样。
4)两台控制柜电源取自同一个开关柜,上端取自同一个变压器

目前已告知管理方将后起的控制柜的电压和电流变化拍个视屏给我看下,还没收到回复。

初步只能判定是电网压降问题,但电话了解了下,近期没有新接入其它负载,可能原因是什么,大家分析下?

楼主:
再补充下:

两台柜子都是独立的PLC控制。就是只有低位保护的浮球信号,两个柜子共用,通过继电器中继实现。

先起的一台成功后,电压和电流均正常。

网友A:
启动不成功是什么意思?
直接启动没反应还是?
具体症状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回复中了,电话沟通了那个人也搞不清楚,我让他拍视频给我。

网友B:
这个问题记得以前有过讨论。在一个网管中,两台泵不能同时启动,是因为管路中有回流的问题。所以,楼主不要只是关注电的方面,机械方面也要关注,尽管以前是OK的,但现在是不是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呢?应该到现场去了解情况为好。

关键是看第二台电机启动时的电流是不是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提醒的很好啊!

可现场去就麻烦了啊,我在浙江宁波,那个项目在广东珠海,我是寻思着如果真是压降问题而不是柜子问题我就不去了,因为我们只提供水泵和柜子。

楼主:
管路或者阀门问题确实都有可能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也无妨,先对用户询问一下现在的情况,特别是网管是否有什么改变了,在发生问题之前,都做过什么事等,把情况有个大概其的了解,然后就是让他们把第二台启动过程的电流传过来。再做决定呗。如果不去现场,往往会被假象迷惑的。亲临现场,就能知道真实的现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提醒了。很受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必客气呦。论坛里什么事都有,可以相互学习和交流。特别希望能知道后续的结果。把此问题有个了解。嘻嘻。

网友C:
虽然我不了解这样的系统,但也觉得需尽量了解现场的情况,包括一些细节,特别是非电的问题反映到电的问题上。
起动不成功的具体现象,也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尴尬,昨晚又恢复正常了,原因还是没找到

但管理人员说,官道和阀门都没人去动过,应该不是管道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又好了,见11楼他们拍的视频,这下尴尬,原因还是没找到

网友D:
估计是机械问题导致的负载加重而拉低电压启动不成功吧!我猜的。

网友E: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难找原因
控制柜你家提供,PLC程序是不是也是你提供的---不是就难一些,但也好找
 有程序,查一下,找出控制水泵启动的点,现场查看这个点有没有输出,没有查程序找出关联的未满足信号。
 有输出,电工上。
 没程序,现场对比找出那个PLC输出点,观察其有没有输出即可。

版主说“在一个网管中,两台泵不能同时启动,是因为管路中有回流的问题。”如果系统没有完备的检测,恐怕挡不住第二台水泵的启动,尤其是PLC控制信号的发出(哪怕只有0.1s)。

我对于类似故障,都是以PLC作为分界,先查PLC,再看结果查程序或外围。

楼主:
进一步了解:

水泵出口端有拍门,拍门安装在外河道,两台水泵是独立的官道,如果说外河水位过高导致拍门无法打开实为不妥,如果说拍门有问题,可为什么又自己好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PLC输入信号端是一样的,另外就是水泵故障,过热,漏水等保护在面板上都有独立的指示灯并且都到PLC去都有信号,指示灯没有报故障,如果说让管理人员去看PLC的状态,实在是为难了(他们不懂的.),且电话联系他们了解情况并让他们拍视频就已经不耐烦了,老是催着让我们过去。
PLC程序前任编制,我这边没有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嘻嘻,说明设备没问题,就是现场的事儿,只不过,你看不到罢了。而且就是与使用有关联。

网友C:
看电压电流,当属正常:电流120A、电压410V,电流大于400A、电压390V。 而又单台开机正常,可能需了解起动不成功的具体现象。
无其他问题的话,或可观察等待,看是否再次出现故障、或待故障现象更为明朗。
未明确的情况下,控制方面也要考虑到,包括现场连线的了解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你说的很全面,等有机会去现场再看。

网友F:
手动正常,感觉还是外部信号的问题,我个,还是得问的细一点滴才好解决。

网友G:
像这样的问题,人没有到现场,不好处理啊,

网友B:
用户提供的情况,有时候根本不能做参考。他们特希望厂家到现场,所以故意夸大问题,或杜撰事故现象。等你到了现场,就全明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