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4):
跪求大神们给我一些三菱PLC FX3U与三菱PLC FX3U之间的通讯资料,还有三菱PLC FX3U与三菱变频器之间通讯的资料,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A:
分别给你一个:

网友B:
参考三菱FX3U用户手册 通讯控制篇,里面有介绍两个FX之间通讯的,可以用并行连接或是N:N网络通讯
FX3U与三菱变频器之间通讯可以用三菱专用的变频器通讯指令。

网友C:
官网有这样的资料

网友D:
这样应用案例在PLC应用手册 上应该可以找得到 ,还可以去三菱官网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谢谢你

网友E:
官网有资料的。

网友F:
官网上大把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客气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