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伺服 速度(脉冲)和位置(脉冲)的区别??

楼主(2017-10-24):
还有电机额定转速3000rpm 但监视只有600rpm,怎么调高一点??

网友A:
手册后面没有详细介绍?速度脉冲模式是不是只给定脉冲频率,不考虑脉冲数量

网友B:
位置 脉冲 是用来定位的,
速度 脉冲 是用来控制速度的,至于怎么调高速度,要看你用的是哪种模式,还有PLC发出的脉冲频率,如果用的是速度脉冲模式可以调P2-06。

网友C(2018-04-16):
速度(脉冲)是用PLC脉冲来控制速度,位置(脉冲)是用PLC脉冲控制位置。速度要快,就调电子齿轮比,或者调PLC发脉冲速度

网友D:
你设的是哪种模式先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