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4):
螺杆空压机MAM-KY02S 控制器上一个LED灯闪烁亮了,空压机不能启动,LED灯旁边写着ERR,灯闪烁是代表控制器本身有故障,还是空压机有故障

网友A:
都有可能。控制器很少坏,检查压力继电器,三相电等相关元件

网友B:
你这个控制是中文界面
楼主不会看看控制器上面的提示!

网友C:
在控制器上应该有故障的具体内容。找使用手册学习下操作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杆空压机MAM-KY02S 控制器上一个LED灯闪烁亮了,空压机不能启动,LED灯旁边写着ERR,灯闪烁是代表控制器本身有故障,还是空压机有故障
上图!!分体型的控制器,操作面板有显示什么内容?

网友D:
先分清是外围造成的故障还是控制板本身损坏了。如果还有相同型号的机子的话可调换控制板来验证。如果楼主有一定的电子电路维修能力,也可以自己动手检查修理控制板。

网友E:
控制器本身硬件损坏较少,应该是空压机信号回路异常:例如过载、压力异常、缺相等等,文本本身就有报警显示,直接查看报警内容针对解决

网友F:
看看报警信息,有针对的修理。

网友G:
看报警提示再根据提示的内容检查

网友H:
估计控制器故障,看故障代码,然后对比说明书查原因。

网友I:
控制器应该有说明书吧,那个灯代表什么故障。

楼主:
中文显示器没有故障提示,表明空压机正常,但是不能启动

网友J:
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K:
最常见的是变频器没有正常启动,一般螺杆机用这个控制器的最常见的就是这个问题,看看显示屏的信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