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4):
新的施耐德的变频器,反馈50HZ 反馈的电流是19.几  达不到20ma,所以PLC那边也不准,怎么办!

网友A:
变频器输出增益应该可以调节的,看看说明书有没有这个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的施耐德的变频器,反馈50HZ 反馈的电流是19.几  达不到20ma,所以PLC那边也不准,怎么办!
有19.几呢?有需要那么准确吗?何况还存在测量误差……通讯直接读取频率!

网友C:
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是不是不是50HZ。

网友D:
1)检查变频器参数里上下限设置和程序里是否对应。

2)反向,PLC里给定50HZ,看看变频器侧的反应如何。

网友E:
呵呵;PLC上也可以调节呀;还有你的测量工具精度如何?

网友F:
变频器参数可以调的,PLC应该也可以调的

网友G:
变频器,PLC都可以设定的。

网友H:
检查一下变频器、PLC的设置
4-20ma采集信号肯定有误差
要准确的话,为什么不用通讯方式呢

网友I:
这叫零点和满度的规格化,在变频器里用参数可以搞定。

网友J:
来学习一下;看回复才知,是需50Hz对应20mA。
不符,则与预期,以及设置、校正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