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5):
一台VFD037EL43A变频器模块炸机,把驱动部分维修好,不装模块显示HPF.3,不知道是哪里坏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是那个部位的故障。

网友A:
HPF.3报警代码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B:
你不装膜块会保护的

网友C:
楼主你好。我现在手里有一台VFD037B43A的变频器因电路板击穿无法还原其电路。我想该型号应与你的VFD037EL43A的电路板基本一致吧。如果一至请你为我拍2张红圈部分(正面、反面)的照片传上。在这里我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的电路板以你的不一样

网友D:
炸出洞了,还是放弃吧;